实时曲线之不动

楼主(2004-06-22):
我的实时曲线为什么一直在0线上,除了曲线定义和标识定义还要定义别的地方吗?

网友A:
这是由于变量值没有变化,你试试模拟PLC.

网友B:
因为你没有插入第一点的值,所以你的实时曲线只是在第一点和第二点之间变化,应该另外写一句插入第一点值的语句。

网友C:
你看一下你的变量定义的最大值为多少 如果是非常大的话 那是会一直在0上面的 因为实时曲线是以工程百分比的形式显示的 也就是你变量的当前值所在你变量的最大值的比值,你在变量定义里面看一下把变量的最大值改成你实际的最大值不要是默认的99999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