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液压传动系统设计

楼主(2004-06-22):
液压技术被引入工业领域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随着工业的迅猛发展,液压技术更日新月异。伴随着数学、控制理论、计算机、电子器件和液压流体学的发展,出现了液压伺服系统,并作为一门应用科学已经发展成熟,形成自己的体系和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和设计方法。好了,不多说了,现在我和大家来说说液压系统设计的方法和注意问题。举个液压系统在机床运用的例子来和大家聊,并欢迎大家提出意见。 设计机床液压传动系统的依据 (1)机床的总体布局和工艺要求,包括采用液压传动所完成的机床运动种类、机械设计时提出可能用的液压执行元件的种类和型号、执行元件的位置及其空间的尺寸范围、要求的自动化程度等。 (2)机床的工作循环、执行机构的运动方式(移动、转动或摆动),以及完成的工作范围。 (3)液压执行元件的运动速度、调速范围、工作行程、载荷性质和变化范围。 (4)机床各部件的动作顺序和互锁要求,以及各部件的工作环境与占地面积等。 (5)液压系统的工作性能,如工作平稳性、可靠性、换向精度、停留时间和冲出量等方面的要求。 (6)其它要求,如污染、腐蚀性、易燃性以及液压装置的质量、外形尺寸和经济性等。 设计液压传动系统的步骤 1、明确对液压传动系统的工作要求,是设计液压传动系统的依据,由使用部门以技术任务书的形式提出。 2、拟定液压传动系统图。(1)根据工作部件的运动形式,合理地选择液压执行元件;(2)根据工作部件的性能要求和动作顺序,列出可能实现的各种基本回路。此时应注意选择合适的调速方案、速度换接方案,确定安全措施和卸荷措施,保证自动工作循环的完成和顺序动作和可靠。 液压传动方案拟定后,应按国家标准规定的图形符号绘制正式原理图。图中应标注出各液压元件的型号规格,还应有执行元件的动作循环图和电气元件的动作循环表,同时要列出标准(或通用)元件及辅助元件一览表。 3、计算液压系统的主要参数和选择液压元件。(1)计算液压缸的主要参数;(2)计算液压缸所需的流量并选用液压泵;(3)选用油管;(4)选取元件规格;(5)计算系统实际工作压力;(6)计算功率,选用电动机;(7)发热和油箱容积计算; 4、进行必要的液压系统验算。 5、液压装置的结构设计。 6、绘制液压系统工作图,编制技术文件。 设计液压传动系统时应注意问题 1、在组合基本回路时,要注意防止回路间相互干扰,保证正常的工作循环。 2、提高系统的工作效率,防止系统过热。例如功率小,可用节流调速系统;功率大,最好用容积调速系统;经常停车制动,应使泵能够及时地卸荷;在每一工作循环中耗油率差别很大的系统,应考虑用蓄能器或压力补偿变量泵等效率高的回路。 3、防止液压冲击,对于高压大流量的系统,应考虑用液压换向阀代替电磁换向阀,减慢换向速度;采用蓄能器或增设缓冲回路,消除液压冲击。 4、系统在满足工作循环和生产率的前提下,应力求简单,系统越复杂,产生故障的机会就越多。系统要安全可靠,对于做垂直运动提升重物的执行元件应设有平衡回路;对有严格顺序动作要求的执行元件应采用行程控制的顺序动作回路。此外,还应具有互锁装置和一些安全措施。 5、尽量做到标准化、系列化设计,减少专用件设计。 使用液压系统要注意的问题 1)使用者应明白液压系统的工作原理,熟悉各种操作和调整手柄的位置及旋向等。 2)开车前应检查系统上各调整手柄、手轮是否被无关人员动过,电气开关和行程开关的位置是否正常,主机上工具的安装是否正确和牢固等,再对导轨和活塞杆的外露部分进行擦拭,而后才可开车。 3)开车时,首先启动控制油路的液压泵,无专用的控制油路液压泵时,可直接启动主液压泵。 4)液压油要定期检查更换,对于新投入使用的液压设备,使用3 个月左右即应清洗油箱,更换新油。以后每隔半年至1 年进行清洗和换油一次。 5)工作中应随时注意油液,正常工作时,油箱中油液温度应不超过60℃。油温过高应设法冷却,并使用粘度较高的液压油。温度过低时,应进行预热,或在运转前进行间歇运转,使油温逐步升高后,再进入正式工作运转状态。 6)检查油面,保证系统有足够的油量。 7)有排气装置的系统应进行排气,无排气装置的系统应往复运转多次,使之自然排出气体。 8)油箱应加盖密封,油箱上面的通气孔处应设置空气过滤器,防止污物和水分的侵入。加油时应进行过滤,使油液清洁。 9)系统中应根据需要配置粗、精过滤器,对过滤器应经常地检查、清洗和更换。 10)对压力控制元件的调整,一般首先调整系统压力控制阀----溢流阀,从压力为零时开调,逐步提高压力,使之达到规定压力值;然后依次调整各回路的压力控制阀。主油路液压泵的安全溢流阀的调整压力一般要大于执行元件所需工作压力的10%--25%。快速运动液压泵的压力阀,其调整压力一般大于所需压力10%--20%。如果用卸荷压力供给控制油路和润滑油路时,压力应保持在0.3--0.6MPa范围内。压力继电器的调整压力一般应低于供油压力0.3--0.5MPa。 11)流量控制阀要从小流量调到大流量,并且应逐步调整。同步运动执行元件的流量控制阀应同时调整,要保证运动的平稳性 1)系统产生噪声和振动; 2)运动部件爬行; 3)系统中压力不足; 4)运动部件速度不正常; 5)油温太高; 6)换向或启动不正常; 工作部件产生爬行的原因及排除方法 1)因为空气的压缩性较大,当含有气泡的液体到达高压区而受到剧烈压缩时,会使油液体积变小,使工作部件产生爬行。 采取措施:在系统回路的高处部位设置排气装置,将空气排除。 2)由于相对运动部件间的磨擦阻力太大或磨擦阻力变化,致使工作部件在运动时产生爬行。 采取措施:对液压缸、活塞和活塞杆等零件的形位公差和表面粗糙度有一定的要求;并应保证液压系统和液压油的清洁,以免脏物夹入相对运动件的表面间,从而增大磨擦阻力。 3)运动件表面间润滑不良,形成干磨擦或半磨擦,也容易导致爬行。 采取措施:经常检查有相对运动零件的表面间润滑情况,使其保持良好。 4)若液压缸的活塞和活塞杆的密封定心不良,也会出现爬行。 采取措施:应卸除载荷,使液压缸单独动作,测定出磨擦阻力后,校正定心。 5)因液压缸泄漏严重,导致爬行。 采取措施:减少泄漏损失,或加大液压泵容量。 6)在工作过程中由于负载变化,引起系统供油波动,导致工作部件爬行。 采取措施:注意选用小流量下保持性能稳定的调速阀,并且在液压缸和调速阀间尽量不用软管联接,否则会因软管变形大,容易引起爬行现象。 液压系统油温升高的原因、后果及解决措施 液压系统在工作中有能量损失,包括压力损失、容积损失和机械损失三方面,这些损失转化为热能,使液压系统的油温升高。一般液压系统的油温应控制在(30-60)℃范围内,最高不超过(60-70)℃。 油温升高会引起一系列不良后果:(1)使油液粘度下降,泄漏增加,降低了容积效率,甚至影响工作机构的正常运动;(2)使油液变质,产生氧化物杂质,堵塞液压元件中的小孔或缝隙,使之不能正常工作;(3)引起热膨胀系数不同的相对运动零件之间的间隙变小,甚至卡死,无法运动;(4)引起机床或机械的热变形,破坏原有的精度。 保证液压系统正常工作温度的措施: 1、当压力控制阀的调定值偏高时,应降低工作压力,以减少能量损耗; 2、由于液压泵及其连接处的泄漏造成容积损失而发热时,应紧固各连接处,加强密封; 3、当油箱容积小、散热条件差时,应适当加大油箱容积,必要时设置冷却器; 4、由于油液粘度太高,使内磨擦增大而发热时,应选用粘度低的液压油; 5、当油管过于细长并弯曲,使油液的沿程阻力损失增大、油温升高时,应加大管径,缩短管路,使油液通畅; 6、由于周围环境温度过高使油温升高时,要利用隔热材料和反射板等,使系统和外界隔绝; 7、高压油长时间不必要地从溢流阀回油箱,使油温升高时,应改进回路设计,采用变量泵或卸荷措施 空气侵入到液压系统的不良后果及解决措施 空气侵入到液压系统的不良后果主要有:(1)使油液具有一定的压缩性,致使系统产生噪声、振动和引起运动部件的爬行,破坏了工作的平稳性;(2)易使油液氧化变质,降低油液的使用寿命。 解决措施: 1、空气由油箱进入系统的机会较多,如油箱的油量不足;液压泵吸油管侵入油中太短;吸油管和回油管在油箱中距离太近或没有用隔板隔开;回油飞溅,搅成泡沫;液压泵吸入空气;回油管没有插入油箱,使回油冲出油面和箱壁,在油面上会产生大量气泡,使空气与油一起吸入系统。因此,油箱的油面要经常保持足够的高度;吸油管和回油管应保证在最低油面以下,两者要用隔板隔开; 2、由于密封不严或管接头处和液压元件接合面处的螺钉拧得不紧,外界空气就会从这些地方侵入;系统中低于大气压部分,如液压泵的吸油腔、吸油管和压油管中油流速度较高(压力低)的局部区域;在系统停止工作,系统中回油腔的油液经回油管返回油箱时,也会形成局部真空的区域,在这些区域空气最容易侵入。因此,要尽量防止各处的压力低于大气压力;各个密封部件均应使用良好的密封装置,管接头和各接合面处的螺钉应拧紧;经常清洗液压泵吸油口处的过滤器,以防止吸油阻力增大而把溶解在油中的空气游离出来进入系统; 3、对于主要的液压设备,液压缸上最好设有排气装置,以排除系统中

网友:
这篇文章很好,将液压的调试原理讲清楚了,很愿意和你交流.

网友:
很好,水平很高。

网友A:
是个行家,很全面,值得我学习.

网友B: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望不吝赐教。就是在采用定量泵的前提下,采用溢流阀和截流阀的组合能达到调节系统流量的目的吗?

网友C:
液压的调试是个行家,很全面,值得我学习! 在采用定量泵的前提下,采用溢流阀和截流阀的组合能达到调节系统流量的目的吗? 在调节系统流量的同时,是否要调节系统压力??? 采用定量泵利用工率高吗????电能会浪费多少?? 何不采用变频器来控制呢???

网友B:
谢谢yiya82的指导

网友D(2004-07-27):
这篇文章写得很全面,对液压系统的设计有很大的帮助。谢谢! 我想请教各位同行,我公司从日本进口的平面磨床老是出现问题:工作滑台移动速度下降,滑台有冲击现象。我们半年前对油箱及过滤网全部作了清洗。并更换了液压油。现检查发现,润滑系统油液回流到液压油箱。请问各位大虾,这个设计是否不合理???影响液压系统情况???

网友:
最好能把机床的液压回路图发上来看看,出现撞击可能在缓冲机里面出现些问题。

网友E:
你好啊! 能否请教你一个问题啊! 液粘传动中的一个输出, 我们用频率传感器测出的频率, 用来做一个反馈?但是精度达不到工艺要求: 我们的一转的频率信号只有40个脉冲,如果说要提高它的精度; 应如何解决啊?

网友F(2004-12-05):
液压技术必然要与计算机技术和数字技术相结合,这是发展方向,将控制交给电,将功率放大交给液压,这才是液压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北京亿美博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取消了液压控制阀,详情请上www.aemetec.com

网友:
这篇文章写的很好啊!·~!很具体也很详细!~

网友:
各位老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有谁知道Parker比例放大板的使用方法的。很真诚的请教各位老师了! 另外、在那里能找到有关它的资料信息。 期待大家的帮助!

网友G(2005-04-02):
全面,详细,透彻

网友H:
阿枫的平面磨床问题:“工作滑台移动速度下降,滑台有冲击现象”需要考虑油的黏度,“半年前对油箱及过滤网全部作了清洗。并更换了液压油。”天冷天热的变化对油有影响,油的变化影响床子的工作状态,主要是反馈参数。要么换油、要么调整电参数,相对换油比较方便。我先前参与一台日本8米龙门刨爬行的处理,电路调整了几个月没有彻底解决,去全国几个单位考察,发现冬夏换油的单位床子比较稳定,不换油的单位床子有问题,回来后换油解决了爬行的问题。

网友I:
、我正在维护MOOG761的伺服阀,请指教。有国产伺服阀的样本吗

网友J:
好文章应该让更多的人分享。我转贴了。介意吗?

网友J:
Parker比例放大板,资料我有。但是用法需要看一看资料。需要可以联系我。www.waysvalves.com

网友K:
很好!很愿意和你交流.

网友L:
各位大虾!!!!谁能告诉我~~~~~我公司的气动液压泵在推动液压缸前进的时速度正常!!!但是在推动液压缸回程时速度很慢很慢~~~而且有时会停止不动,我们进出口处各有压力表!!!前进时压力很小只有在到位夹紧时压力才上升很多!!但是在回程时压力就比较高!!!压力一高就速度很慢!!!这是为什么???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F:
好文章,我也转贴了,帮你宣传,好吧! 罗老师看来是机床所的高手,精通各种伺服系统和普通液压系统,佩服,愿向你请教、学习。

网友M(2005-05-08):
你们的确是高手 以后多多向你们请教啊

网友N(2006-03-03):
有知道7130磨床工作滑台不工作 ?求教各位!谢谢

网友O:
什么是气动液压泵,谢谢,小弟菜鸟

网友P(2008-05-16):
感谢楼主提供的资料!

网友Q:
高人就是高人那,打心眼里佩服!!!!

网友R(2009-04-10):
很好,介绍的很详细,也很经典

网友S:
我需要这个资料,能否下载啊

网友T(2010-06-27):
我需要介质为普通水的液压方面的资料,希望能得到老师的帮助和指点。

网友U(2013-06-13):
怎么还有一段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