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能否替代伺服系统

楼主(2004-06-22):
我现在想用变频器代替伺服系统,不知道以下方法行不行?用升降速旋钮控制主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编码器将反馈的信号返回给主变频器,同时主编码器的信号给一同步控制器,再输出给从变频器,从变频器的编码器再将反馈的信号返回给从变频器.

网友A:
自用在什么方面,如果是精度不高还可以,如果在定位上就行难达到 要求

楼主:
那不知道怎么才能达到比较高的精度呢?从变频器到同步控制器的选用,以及变频器内部的设定,不知道哪位高手能帮帮我,我的手机号是13869522932,也可将手机号发送的我的信箱wsyph@163.net或发短信给我.我来打电话向各位请教.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