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求助,用什么方法可以采集称重传感器出来的脉宽信号?

楼主(2004-06-22):
传感器出来的是脉宽调制信号,频率约50Hz,用什么方法能够将它采集出来?谢谢

网友A:
可以用模拟采集卡,每个周期(0.02S)内采集100个点,模拟出波形后再做进步分析。 或者用计数器卡,测量每个周期内的脉宽,再做进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