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正负10伏信号输出的信号处理电路的末级射级输出器片子(op07)突然烧糊了,不知是什么原因?电源只有正负15伏,信号是输出到AD采集通道

楼主(2004-06-23):
我的一个正负10伏信号输出的信号处理电路的末级射级输出器片子(op07)突然烧糊了,不知是什么原因?电源只有正负15伏,信号是输出到AD采集通道的,请大家帮我分析大概是什么原因?我这块电路板只是一个传感器信号的滤波器,怎么会产生如此强大的电流呢?谢谢!

网友A:
估计是短路了,

网友B:
你的传感器装什么环境下,拉线是否长或在屋外?有可能受雷电攻击了,包括间接雷击!间接雷击如雷打在传感周围,产生强大的电场、磁场,信号线引起感应电压足以烧掉传感器及A/D;当然也可能是短路引起了!

网友C:
短路足以烧糊射级输出器,我遇到多次传感器放大电路烧糊的情况,大多是安装在现场的外壳密封不好,板子受潮短路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