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数字式同步操作器请教

楼主(2004-06-23):
现有一台达同步器运行时运行指示灯不亮,实际也不运行,故障指示灯也不亮;可以进行参数阅读、参数更改。排除外围接线问题。

网友A:
检查起动端子是否闭合

楼主:
启动端子没问题

网友A:
检查各项参数设置是否正确J1继建器是否动作,此控制器是用在什么系统

网友B:
把参数发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