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楼主(2004-06-23):
我现在在改造一机床,用590+直流调速器和编码器,在高速运行时正常,但是在底速运行时,就会出现电机停掉。而且这时电机里面会有很大的响声。直流调速器反馈过来的速度反馈误差也很大,请教各位高手,我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可能是堵转了,速度太低是不行的。也许是电流限的太小。

网友B(2004-11-08):
你能否把情况说的更详细一点,比如低速时的电流,你用的是单象限的还是四象限的?速度低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做下自整定观察下。

网友B:
建议你先做一个电流环自适应。

网友C:
模块烧毁。

网友D(2005-12-21):
建议做一下电流环自整定

网友E:
你的描述太过简单不能真正的看得到问题所在,模糊的看出来一点:
在运转中速度反馈误差大——一般来说电流不够,又或者是过负载;
底速运行会停机,而且电机里边有很大的响声(这里的响声我想应该是电流声吧)——应该是堵转;
在高速运行时正常,但是在底速运行时,就会出现电机停掉——按理说在同一负载下高速时用的电流应该比底速时的大,如果是同一负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不知道我对你问题这样的理解对不对?是否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