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防雷问题请教

楼主(2004-06-23):
前几天打雷我们这边烧了很多的压力变送器,大家在压力变送器的防雷击问题上有哪些经验,请赐教,谢了先!

网友A:
打雷烧掉压力变送器?不应该吧,你的压力变送器是否用来测试液位的? 我认为加安全栅可以防雷!

网友B:
有专门的避雷器啊 我们公司就有很便宜的 就几百块而已

网友C:
高空安装的变送器应该选择防雷击功能,变送器附加功能选项里面有

网友D:
接地好才行,可以加避雷器

网友E:
我们的压力变送器有防雷功能。

网友F:
要综合考虑。不能简单处理。 贵单位一定有DCS系统。关于DCS系统中控制中心、现场仪表的防雷,我们有实际经验,联系我们:www.whjh.net 027—88310217-8811,王工

网友G:
隔离器,配电器也能起到防雷的作用

网友C(2007-11-21):
变送器都可以选择防雷击啊?在没有防雷的情况下,好产品在抗雷击方面表现好些,如EJA。QQ:215161306

网友H:
再好的产品,没有防雷,该雷击还是要击的。

网友I:
一般这种问题就象彩票中奖,不要考虑. 除非是雷击区, 那就将所有的现场仪表都给配上防雷器. 即使这样,也只是防感应雷,直击雷还是防不住.

网友J:
同意楼上,一般仪表都在避雷针防区以内,没有的话也没太大关系,被雷击只能归纳为运气不好!

网友K(2008-01-09):
 无名1: 说的有道理,就象彩票中奖.
 我们公司流量计算机多次被雷击,安装了安全栅还是那样,我都没有办法了,厂家建议我们建个霹雷塔,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L:
将所有的现场仪表都给配上防雷栅就行了吗。

网友:
选用:DENH 919523+919506。
很不错的··德国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