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故障请教

楼主(2004-06-23):
各位老师:我有一台三菱FR-Z240-5.5K-ER变频器,在使用中突然发生故障,击穿了一个模块,和控制板上的几个元件,更换后,上电试验,发现电源指示和故障指示都亮,面板显示E.Our,英文资料好象是说制动部分有问题,同时后面的制动电阻比较烫,而此时电机由于有故障并没有启动,请问这种电阻发烫是否为正常现象?如何解决这种故障,恳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可能是电压检测电路出问题,造成制动控制误动作!

楼主:
请问李老师:是什么检测电路?输入还是输出?谢谢!

网友A:
是主回路直流电压!

楼主:
请问李老师:制动电阻在什么情况下工作?直流电压正常,制动电阻在上电的瞬间为560左右,持续时间为1秒左右,以后制动电阻上的电压为12V左右,请问李老师,这是否正常?

网友B:
制动电阻上的电压应为零伏或极接近零伏,12V明显不对,极可能是未被继电器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