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周公的答复。你提供的几种可能1.短路:我把输出短路几个小时

楼主(2004-06-23):
, 谢谢周公的答复。你提供的几种可能1.短路:我把输出短路几个小时,片子发热而没有烧;2.自激:我的电路有4个通道一块儿全烧了(烧爆裂了,电路板也熏黑了),而且把下级的VME板子也烧了。假如短路是否不会烧坏下级? 另外电路自激是怎么发生的?电源可能会发生什么故障? 还请你讲详细一些。谢了!改天请你吃饭。 我的邮件:zhengzhixin1@citiz.net 有顺 2004-06-23

网友A:
邮件收到了。回复内容如下: 的确是这样:多数情况放大器输出短路,片子发热而不会烧,特别不会那么‘黑’、焦; 自激一般是因为电路中电容太少,或者电源纹波大,其他的因素也随机性比较大。 如果按你说的这样情况,极可能是电源发生问题。如果目前电源输出正常,可能的原因是:1. 电网电压突变,或者2. 遇到雷击,3. 插座松动。 吃饭的事情嘛。。。。。。。如果是满汉全席就免了,不要太铺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