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控制与温差控制?

楼主(2004-06-23):
在中央空调冷冻泵系统中,很多都是采取冷冻出水压力控制,有一部分则是用温差控制,请问这两种各有什么好处?

网友A:
温差控制能较好的好跟据冷量变化对水流量进行控制,冷量变化反应明显,节能较果好。 但要求管路水阻较匀衡

网友A:
水压控制是满足管路中最不利环路的末端盘管水流量为原则,对管网无要求,节能不明显

网友B:
压差控制反应灵敏,而水温控制相对较慢

楼主:
用温差控制时会不会出现不同温度,相同温差的情况?

网友A:
用温差控制时正常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但有时也会有如制冷两台冷机都开机而一台故障不制冷那混合后的水温就会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