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ONEYWELL TPS-100

楼主(2004-06-23):
我公司HONEYWELL TPS-100网络电缆"B"状态为"SUSPECT",不能与"A"缆正常切换,不知如何检查排除故障为好,望各位工程师指点.邮箱:HEHE-BAN@163.COM

网友A:
这是因为你的lcn电缆的b有故障了,已经不能通讯了,看一下各个节点的连接是否有问题,再看一下lcn的通讯情况,估计是有的地方断开了或者是有板子坏了

楼主:
HONEYWELL工程师:当重启GUS01操作站时,CABLE“B”状态变“OK”,但过了两、三分钟,由于CABLE“A”不能切换CABLE“B”,CALBE“B”状态又为“SUSPECT”。是不是与GUS01有关,重启其它操作站(该系统有6个操作站)又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B(2004-08-31):
查看一下噪音情况,如果噪音大清一下零,检查一下接地情况

网友C:
我估计就是cable B 上的问题。检查一下MAU,NIM上的背板,看有没有接头松动的情况。 重启GUS,SHUTDOWN节点时,电缆出现挂起状况是正常现象。这些挂起通常是虚假的,过几分钟就会恢复,是RESET,SHUTDOWMN节点时 产生一个冲击信号所致。

网友D:
TO KKKKK:同意HONEYWELL的观点,对于这样的情况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排除故障: 1.检查各段LCN电缆的连接,用扳手重新紧一遍 2.若是噪音涨幅很快,则检查是否虚地 3.卡件通讯模块损坏,拔插替换新备件进行检查 青岛海天炜业(0532-8916760) http://www.qdhtwy.com

网友E(2006-02-27):
我以前碰到过,接头很紧,你将线变变角度试试

网友F:
你看看LCN通讯状态!看看是和哪个节点的通讯问题!我这原来也发生过!是NIM后面的LCN通讯模块坏了!换上就好了!

网友G(2006-04-04):
也许是MAU的问题。可用万用表测量接头的电阻,正常值在35欧姆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