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控制系统

楼主(2004-06-23):
在产业界,在产品的加工生产制程上,如果该项产品为一连续性材质,则在加工过程中,张力控制的需求就运应而生。 产品张力控制按产品加工流程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方面:1、给料(解卷)张力控制系统;2、线上加工张力控制系统;3、成品卷取(收卷)张力控制系统。 对于给料张力控制系统,当加工材质为低强度,高可变性(塑胶、薄膜、极细纤维等材料),由静止到正常生产速度,在加速过程中的动/静磨擦力,静惯量等合力已超过被加工材质的破坏强度或造成永久变形的场合,就得考虑采用动力给料张力控制系统;对于其他场合,则只需考虑使用被动给料张力控制系统。 对于线上加工张力控制系统,当被加工材质需做固定延伸/收缩加工,或是零张力加工,则考虑采用延伸率控制系统;当被加工材料具有弹性或弹性度极小时,加工过程中又需在任何速度下都得维持一定的张力值时,则考虑采用线上张力控制系统来确保加工的精度。 对于成品卷取张力控制系统,它也分为两种情况,一为中心动力卷取,二为表面摩擦卷取。中心动力卷取适应的场合是:在材料卷取时,表面不能有受损的情况;表面摩擦卷取适应的场合是:材料卷取时,卷径比大于1:10以上,极脆弱产品或张力控制需求不高的收料,且材质不考虑表面可能受损的情况。 根据以上张力控制的需求,本公司特开发出各式张力控制系统,以满足产业界的需求。 1、外径演算补偿式张力控制器。其工作原理是由生产线主速传动轴上装置编码器回授生产长度,卷取轴上装置一近接开关,回授卷轴的转速,二者合并计算出卷轴直径,然后依据操作者所设定的张力需求百分比自动演算调整扭力及刹车力的控制器。它可配合磁粉制动器,离合器,气压刹车,交流/直流马达做自动收料/放料张力控制系统 2、回授式张力控制器。其工作原理是依据生产线上操作人员设定卷取或放料所需张力值,然后本控制器再读取由张力传感器量测的实际张力值,做比较演算后,输出修正指令,改变刹车力或卷取扭力的大小,自动达成实际张力与设定张力相同的高精度张力控制器。它可配合磁粉制动器,离合器,气压刹车,交流/直流马达做自动收料/放料张力控制系统 3、高精度动力收/放料控制器。其工作原理是:在工作时,从变位检出器回授位置讯号,进入本控制器,经由内部16位元RSC的演算来控制收/放料马达的速度与扭距,达成高精度的收/放料控制。 4、全数位式张力控制器。本控制器为一综合功能之数位式张力控制系统,内含PID张力控制、外径演算、主速偏压、张力渐减、介面传输、手动张力控制等功能。其特点:1、内部可设定COSθ方式与直线式两种张力渐减功能;2、具有两组类比输出DC0-10V,可同时做速度与张力控制;3、具有MODBUS RTU模式介面;4、在零速时,张力不演算执行修正。 欢迎各位发表意见,共同讨论,共同提高。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指证。谢谢。

网友A(2004-08-27):
德国SCHMIDT公司解决所有张力问题!网址:www.tensionmeter.de   中国办事处:北京欧立华科贸有限公司    TEL:010-63561991/2/3-803    米超

网友B(2004-11-01):
美国CMC公司中国独家代理-CMC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淮海中华大厦

网友B:
美国CMC公司-张力控制系统中国独家代理-CMC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淮海中华大厦

网友C(2005-11-07):
邓工  你好  现在水平越来越高了  把张力控制系统说的蛮透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