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变频器选型求助!

楼主(2004-06-23):
请问供水专用变频器有没有大功率的,配套泵机组100kw以上的?什么品牌比较好? 关于变频器功率和泵机组匹配的问题,是一致比较好,还是变频器功率比泵机功率大一个级别比较好?

楼主:
请各位大侠来看看啊!!

楼主:
供水行业的朋友们,请关注一下!

网友A:
在供水这一行以前做的最好的是三恳。但是现在变频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尤其是风机水泵类的变频器,最最简单的应用国产的也非常稳定。100KW也不算太大功率。如果要求不是很严格的建议选国产的知名品牌(如:佳灵、森兰、康沃。不好意思我们代理的品牌,有推销之嫌了,但我们一直用的非常好,对他们也很放心)就可以了,价格便宜,当然了首先要有PID,其次服务要好。如果是普通的恒压供水选100KM变转矩就可以了,如果是潜水泵之类就要选恒转矩的了。

楼主:
我们的要求应该来说是比较严格的,首先要考虑到供水的安全性。 我们是区域性转压站,有3台110kw的水泵机组,管道转压,运行方式是2用1备。现在供水专用的变频器这么大功率的国外的有哪些好的变频器? 另外,在控制方面,是选用2台变频器,一台软启动器比较好?还是选用1台变频器,2台软启动器比较好?或者就用1台变频器带动3台水泵机组?

网友B:
ABB变频器ACS800系列完全可以满足你的场合控制要求,且ABB传动产品的品质不错,你应用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可以得到保证。如在控制方面不清楚,请致电<天津万得福变频技术应用开发有限公司>022-83711431、83711433,专业传动工程师可帮你解惑,欢迎相互交流。

网友C:
采用一台变频一台软起较为合适。可以采用ABB、或者DANFOSS的6000系列等都可以啊

网友B:
ABB变频器ACS800系列完全可以满足你的场合控制要求,且ABB传动产品的品质不错,你应用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可以得到保证。如在控制方面不清楚,请致电<天津万得福变频技术应用开发有限公>022-83711431、83711433,专业传动工程师可帮你解惑,欢迎相互交流。

楼主:
谢谢各位,danfoss现在不是有7000系列的变频器么,是风机水泵专用的是不是比6000系列的要好?7000系列的需要配plc吗,带2台水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