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请教三菱变频器

楼主(2004-06-23):
各位老师:我有一台三菱FR-Z240-5.5K-ER变频器,在使用中突然发生故障,击穿了一个模块,和控制板上的几个元件,更换后,上电试验,发现电源指示和故障指示都亮,面板显示E.Our,英文资料好象是说制动部分有问题,同时后面的制动电阻比较烫,而此时电机由于有故障并没有启动,请问这种电阻发烫是否为正常现象?如何解决这种故障,恳请高手指点迷津!! 学生学习

网友A:
那就检查制动单元和制动驱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