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模拟输入模块的提问

楼主(2004-06-23):
各位: 偶手头上有欧姆龙C200H-MAD01模拟输入输出模块 手头上的参考书只给出了它的一些参数 并没有说明白它占用存储通道的具体位置阿 譬如 IR101或者IR102啊 DM分区1N00~1N99等等了 请各位告诉我一个具体的好么? 谢谢了啊

网友A:
有专门的说明书的,我见过的都是英文版 不是三句两句就讲得明白的,你东西在哪里买的,就找他们要资料 反正都是免费的 一切害得靠自己

楼主:
谢谢这位仁兄:再问一个问题 我已经打电话咨询过了,上海欧姆龙公司让我上网下下载资料,我也下载了。 上面说如果我的单元号是0 那么对应IR通道应该是100~109,DM对应的是1000~1099 MAD01的这一特点怎么跟AD001如此相似呢?我是不是可以认为,MAD01的按钮设定也可以跟AD001一致呢?譬如我拨动按钮3至ON,其他的都为OFF 可以认为我选择的是 0~10V输入呢? 请各位赐教

网友B:
不是按钮,我想是模块上的dip开关,你没有说明书吗?按说明书上的 设不就行了。

网友B:
我从网上看了一下说明书,这个四位的dip开关不是设定输入类型的,网上下的说明书说的很明白,不过是E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