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产品自身包头包尾的大小

楼主(2004-06-23):
大家都知道用GPRS来做一些项目工程,很多客户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费用的问题,因为移动的费用结算总不是很明朗,其实在产品本身这一块的自带的协议的大小关系很大。举例来说有的厂家的产品在往上发数据的时候自身所发的就达到140多个字节,而往下发数据能够达到100多字节,仔细算来是多么的可怕呀。所以做为一个企业必须为客户考虑到这一点。

网友A:
GPRS的应用现在大部分是成熟的TCP/IP链路形成传输通到.整个过程需要经过三次握手协议,这占了许多附加数据流.但要看协议底层开发人员的功力了.我们的GPRS-DTU已经把附加数据包减少到了40个字节左右,充分考虑了客户的费用压力. 下面介绍一下三次TCP握手的过程. 使用TCP 协议进行数据通信时,必须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连接建立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数据收发阶段,第三个阶段是连接释放阶段: 1).连接建立阶段: 连接的建立又有主动连接和被动连接之分,一般来说客户机都是主动发起连接的,而服务器是被动接受连接的。 2).数据收发阶段: 当一条连接建立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这条连接上进行数据收发了。我们可以使用SEND 命令帧控制GPRS-1000P 进行数据发送。当然,发送时要指定连接号(通过本地端口、目的地址和端口唯一确定)。 3).挂断连接阶段: 当一条连接上的所有数据都已经收发完成了,不再需要这条连接时,就可以把连接给挂断了。和连接建立阶段相类似,挂断也分为主动挂断和被动挂断。我们可以使用RSET 命令帧控制GPRS-1000P 进行连接的主动挂断。如果连接被对方主动挂断,GPRS-1000P 将会把这个事件通知给上位机进行处理。

小魏!

网友:
没错,移动公司的计费确实不明朗,但也不是可以解决的,比如通过数据中心上的软件做统计,就可以知道每小时通信数据量以及心跳数据流量~ 而在某些数据要求不是严格,而计较费用的现场,也可以彩UDP协议来通讯,这样也同样可以降低费用。 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