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编码器,我真的需要大家的帮助!

楼主(2004-06-23):
我单位有一编码器,铭牌已丢。24V供电,增量型,分辩率应该在800左右,在编码器上除去两根电源线外还有四根线,按我们常规想应该是A、A非、B、B非、C、C非,他们之间应该成对出现,即同时出现A和A非。但现在我用示波器测量却完成不是那么一回事,有一根线对其它三根线的测量完全不同,那三根线两两测量却一样。所以我求助大家,有谁对编码器这方面了解比较透的,或是以前用示波器测量过的,能否告诉我,大家相互交流一下子。

网友A:
是不是单端的?另一根与地通不通? 还有一种情况,没有Z相,只有A,A-,B,B-.

楼主:
单端是什么意思?急啊

网友B:
有的编码器上确实有没有的空线,譬如说omrom 如果是集电极开路输出,那还没有非线

网友C:
一般光电编码器的输出信号有两种方式,RS-422差分信号输出A相、B相、Z相,还有就是TTL信号输出(分带上拉电阻和集电极开路两种类型),从你说的来看你的编码器应该不是差分信号输出吧,还有可能有四条线中还有一条是屏蔽线?

网友D:
这很普通啊,应该是A,B,Z,U,V,W六项。

楼主:
哈哈,楼上的说什么? 四根线?A B Z 还有一个NC线吧,隔离线

楼主:
我对此不太懂,能帮忙解释一下什么是“隔离线”。

网友E:
差动怎么变换单端输出,guan 因为PLC是单端输入,光藕?

网友E:
差动怎么变换单端输出,因为PLC是单端输入,光藕?

网友A:
差动变单端用线路驱动器75(LS/ALS)194之类的芯片。

网友A:
Sorry,应该是75ALS193。

网友E:
AM26LS31,AM26LS32,AM26LS33A 可以吗?

网友B:
三菱一般用串行编码器,用26LS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