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4-06-23):
各位高手,我有一台手提电脑想连三菱FX系列PLC但没有哪个窜口请问那位高手能帮我用USB口转换

网友A:
去电脑城买一条USB转串口的连接线,一百来块钱,然后设置好端口就行啦?我的本本也是这样转过来的

网友B:
楼上说得方法对,只是价格有点贵

楼主:
我去电脑城找过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