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浮顶原油罐的液位测量方法?

楼主(2004-06-23):
对于外浮顶原油罐的液位测量,要考虑原油粘度较大,不同批量的原油密度有差异,油罐内的浮船离罐低有一段死区等因素。哪位能介绍一下好办法?

网友A:
可以考虑用磁尺.该产品主要由测杆、电子仓和套在测杆上的非接触的磁环或浮球组成。测杆内装有磁致伸缩线(波导线),测杆由不导磁的不锈钢管制成,可靠地保护了波导丝。工作时,由电子仓内电子电路产生一起始脉冲,此起始脉冲在波导丝中传输时,同时产生了一沿波导丝方向前进的旋转磁场,当这个磁场与磁环或浮球中的永久磁场相遇时,产生磁致伸缩效应,使波导丝发生扭动,这一扭动被安装在电子仓内的拾能机构所感知并转换成相应的电流脉冲,通过电子电路计算出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差,即可精确测出被测的液位。与被测液体密度无关.

网友A:
详细资料请电:023-67909627或13638344073,高先生

网友B:
如果资金允许的话,可以选用伺服液位计,(ENRAF 或 E+H)。次之,选用雷达。

楼主:
磁致伸缩式的检测杆与被测介质接触,如果检测杆上附着的原油凝结,会影响浮球的自由运动。 雷达液位计可以避免与被测介质接触,但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油罐全范围的测量?

网友C:
做反射托台

网友D:
如果 有安装条件,建议你使用专门用于粘稠介质测量的 电容料位计 别忘记选择防爆型的 无论电容的 超声波的, 雷达的,对介质密度都不介意 你是不是担心 当浮船下降停止后,油位还可以下降1部分? 0516-3845092 shk@163.net

楼主:
浮船停止下降后,离油罐底部还有大约2米,这段范围的液位也需要进行监控。如何做反射托台?

网友D:
浮船 上有没有孔?

网友E:
外浮船油罐一定有2根导向管,用来控制浮船的运动,其中一根用作检尺,另外一根可以用来安装仪表。可以和我联系:010-62329226,13901026896(林)

网友C:
导向管中装

楼主:
射频导纳的探头可否装在导向管内?射频导纳式液位计与雷达液位计比较,各自特点和实用性?

网友F:
可以选用伺服液位计,(ENRAF 或 E+H)。同等工况价格差多少呀

楼主:
原有罐的实际液位可能会低于浮船最低位置,对射频导纳液位计的测量是否有影响?射频导纳比侍服液位计的价格低,测量原理简单。

网友C:
射频导纳这么长,效果不好。一般小量程使用。 导波雷达便宜且效果好,有大量成功业绩。

楼主:
若20米高的油罐,导波管宜采用多大直径?材质用不锈钢还是碳钢?

网友C:
DN150 碳钢就行了! 不锈钢更好!

网友D:
trust 你好象是专业人士, 有机会我们可以交流1下, 从性能价格比上说 20M的用导波还是不错的,不过我感觉导波的缆和重锤是不是不太适合在 易燃爆的 环境使用,这是直觉 没别的意思 希望能交流而已. 一般的油罐 超声波的 就行,因为价格比较好,有钱当然还是用雷达的 但这里讨论的关键 是 "船停止下降后,离油罐底部还有大约2米,这段范围的液位也需要进行监控" ,如果船上有孔,这个孔很小,并且总量程不是太大,就最好用电容的,如果孔比较大些,就可以用1台雷达 加上导波管解决问题了

网友C:
量子风,欢迎交流! 缆和锤在底部固定,就不怕易燃爆的环境了。 用超声波的话,夏天中的白天与夜里的测量结果很可能会有差异。

网友D:
同意你的观点,最好还是用雷达

网友G(2009-03-24):
K-TEK液位计、K-TEK料位计、K-TEK磁翻板液位计、K-TEK磁致伸缩变送器、K-TEK音叉、K-TEK重锤式料位计
通用机电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代理美国K-TEK导波雷达料位变送器、K-TEK液位计开关、K-TEK激光变送器、K-TEK开关等产品。美国K-TEK公司是一家以“磁技术”著称于世的专业物位仪表生产厂商。她成立于1975年,目标是为全球的用户提供“世界级”的产品。K-TEK物位家族产品,在工业中有广泛应用:油气生产、加油站、石油化工、电力工业、化工储罐、净水和废水处理、冶金工业、造纸业、食品加工及制药业。K-TEK产品有K-TEK km26磁翻板、AT100型高精度磁致伸缩液位变送器、AT200型腔外捆绑安装高精度磁致伸缩液位变送器、AT500紧密型磁致伸缩液位变送器、AT600型腔外捆绑安装紧密型磁致伸缩液位变送器、AT100S型智能高精密度磁致伸缩液位计(卫生型,用于食品、饮料、酒类)K-TEK MT2000导波雷达物位变送器(已停产,现用MT5000导波雷达液位/界位变送器)、RLT100紧密型远传液位变送器、SWS卫生型传感器静井、SW传感器静井、PS35空气驱动开关、LM4C超长量程激光测距及定位变送器、TX标准响应热扩散开关、KP旋阻式开关、IR10内置继电器模块、PP10泵运行控制器、KM50油罐车专用顶装测量仪、ST95用于隔离流体系统的密封流体供应灌、AT500MD浆料灌料位变送器、KB电子-机械型连续料位探测系统、MS8F腔体外水平安装浮子型电气液位开关、MW05磁耦合&导波雷达双腔液位计系列、K-TEK LS系列机械式磁液位开关、K-TEK RF射频导纳、K-TEK超声波、K-TEK激光、K-TEK音叉、K-TEK热扩散、K-TEK阻旋、K-TEK重锤。K-TEK MS50多点液位传感器、MS30浮子式开关、MS10电气式液位开关。
AT系列磁致伸缩液位计是一种可在恶劣环境下同时测量液位、界面的极高精度测量仪表,误差一般不超过全量程的0.01%。 磁致伸缩液位测量技术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高精度、高可靠地测量液位、界位的难题。独特的非接触、磁耦合压磁传感器比传统的簧片发讯器的感应分辨率提高了10倍以上。 AT系列磁致伸缩液位计自推出以来,迅速在工业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获得了极佳的测量效果。
AT200/BW/L9/A/H2/M4A/X/FM/ML(捆绑在KM26腔体外的高精度型液位变送器)
KM26S/SS6/W7FEFEB87/WR23/M2G/ML(磁液位计---磁翻板)
KM26S/SS6/W7FEFEB87/WR23/M2G/ML(磁液位计---磁飞标)
EC/SS6/3/B1N3FEFEW7/WR23/ML(外浮筒)
AT100/SS6/L/A/R1/H0/M3/X/CEX/CF/FXX/ML(高精度型液位变送器)
MS30/EX(磁驱动电气开关)
MS50(顶装式液位开关/多点液位传感器)
SF60(用于测量液体中沉积固料界面的音叉型料位开关)
SWS(卫生型传感器静井)
LM4C(超长量程激光测距及定位变送器)
KSONIKI(短量程超声波料位/液位变送器)
MS10/15/S6/X/EXT1/X/FM(电气式液位开关)
MT5000/S6/LW/A/C2V/X/X/HO/M4A/FM/P/ML导波雷达)
KMICRO/4W/UPC/1/X/(紧凑型变送器)
KB/R/3/A/1/X/X/SP4(重锤式)
MW0501/A/SS6/W2FEFEB2/WR21/S1G/B/X/(磁耦合&导波雷达双腔液位计)
STW/CST/6/SR21/A1/ML(用于插入罐内安装的液位开关或变送器)
KM50/N60/SS6/SS4/BR41/WT/48I/DM(油罐车专用顶装测量仪)

网友H(2009-11-13):
可采用数字式浮顶罐液位计,测量精度高,安装简单具有4~20mA输出及传统的罐外标尺相结合。有意者联系13505232383

网友H:
本人单位苏仪集团江苏红光仪表厂有限公司料位仪事业部

联系人:凌本峰

手机13505232383

可为用户单独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