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老师,关于供水变频器。

楼主(2004-06-24):
请问供水专用变频器有没有大功率的,配套泵机组100kw以上的?什么品牌比较好? 关于变频器功率和泵机组匹配的问题,是一致比较好,还是变频器功率比泵机功率大一个级别比较好?

网友A:
很多变频器都有100kw的,水泵类的变频器有专用系列,功率不必加大一级。

网友B:
安川就有风机水泵专用的 F7系列 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需要的话联系我,

楼主:
我们是区域性转压站,有3台110kw的水泵机组,管道转压,运行方式是2用1备。现在供水专用的变频器这么大功率的国外的有哪些好的变频器? 另外,在控制方面,是选用2台变频器,一台软启动器比较好?还是选用1台变频器,2台软启动器比较好?或者就用1台变频器带动3台水泵机组?

楼主:
国外的比较好的,大功率的变频器,请问各位用的比较成功的有哪些?供水专用的功率都上不了75kw,如果选用通用型的,是不是要选配plc等控制单元?

网友C:
ergong:你好! 对于您所提到的系统,我觉得应该三台都用变频,一拖三的方案不是十分的安全可靠。 对于两台工作的水泵来说,一台工频一台变频的方案可能会导致两台泵的出口压力不同,这样可能会使两台泵不能工作在高效去,达不到节能的目的,另外开泵的过程也很复杂。 对于备用泵用工频,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以上只是对泵的出口是串联的情况下出现的问题,对于管道转压,我不太清楚是什么方式,请赐教!

楼主:
stevel1:您好! 谢谢您的回帖,我们可能会考虑选用一台变频器采用循环方式带动两台水泵,另外一台水泵,直接用软启动器带动。 在压力满足的情况下,一台变频,如果压力不够,一台变频,一台工频,如果压力还不能满足要求,启动备用泵。 管道转压就是直接从进水管网转压,传统方式是水库转压。

网友D:
山东的可以找0531-8929375赵先生,最大做到400KW。供水专用。

网友E:
所谓供水专用变频器一般就是加了泵组逻辑切换功能,对于您说的状况,我觉得没有必要买供水专用变频器,我觉得可靠的方式是一台变频带一台泵,另外二台用二台软启动,如果考虑成本的话用一台软启动就可以了,考虑到切换方便和电机磨损参数一致加一微型PLC进行切换

网友F(2006-11-14):
考虑经济成本 就用供水专用变频器得了。。。。

    不需要另外购买PLC,就可以实现一拖四循环,一拖七固定,而且省掉了以往PLC 编程。。

   各位可以考虑一下 丹佛斯的VLT7000 供水专用变频器。。。。

 需要请 KULL  我

  13391635386   杨先生

yangjianwei@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