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呀!!!线面1平方毫米可承受多大的电流?

楼主(2004-06-24):
哪位大哥救救我!!

网友A:
习惯上2到2。5A否则不安全

网友B:
军品中一般只能流1.3A电流!

网友C:
线面1平方毫米可承受多大的电流?与该导线的很多因素有关: 例:该导线是多芯还是单芯,有没有穿管(散热情况,空间),是连续工作还是长期工作,导线长度等等。 我使用的经验:多芯截面如果超过120 , 按照3A/mm平方 多芯截面如果在75——120 ,按照4A/mm平方 多芯截面如果在75以下 , 按照5A/mm平方

网友D:
经验值是1个平方4安培的电流,是对于多股导线,单股的就要低一点儿了.

网友E:
这个问题不好答啊,瞬间和长期通电是不同的,与环境也有关,是铜线还是银线也没指明

网友F:
是银线就不管电流了,先化了再说。

网友G:
我的经验是6A/平方(多芯铜导线,10平方以下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