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调节阀中平衡式和非平衡式的区别

楼主(2004-06-24):
诸位朋友,小弟刚从事阀门行业,对调节阀中平衡式和非平衡式之间的区别不太清楚,是在结构上还是在性能上有不同。望大家能解我心中疑惑。

网友A:
调节阀中的平衡与非平衡,指的是阀芯的受力状态,假定平板式阀芯,在关闭状态,进口压力会作用在阀芯上,使得驱动机构很费力才能开启,这样就会影响理论上的开度位置的准确性。

楼主:
看书上说直行程的柱塞阀中双座的结构是平衡式的,那还有别的没有,只有双座是吗?

网友A:
有!比如:套筒阀、活塞式阀、低压阀门平衡膜式,还有用波纹管来平衡阀芯的等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