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F总线与超声波流量计的问题

楼主(2004-06-24):
我最近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把现场超声波流量计用FF总线式直接送到现场控 制站的控制器,设计院说是PA仪表要用一个A/D才能接入。    请问如何才能实现??       敬请指点!谢谢!

网友A:
看样子你对这个过程不甚了解,实际上通俗的说, FF需要的是D 而 PA仪表选型号的时候就有 4~20mA或者 Profibus 等总线形式输出,通常是4~20mA,这就需要你弄个能实现A/D转换的家伙在中间 捣鼓1下, SHK@163.NET QQ66196058

网友A:
现场总线的产生首先反映了仪器仪表本身发展的需要。仪器仪表的发展经历了全模拟式仪表、智能仪表、具有通信功能的智能仪表、现场总线仪表等几个阶段。其中,全模拟式仪表是将传感器信号进行调理放大后,经过V/I电路转换,输出4—20mA或0~5V的模拟信号,其后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微处理器在仪器仪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过程变量经调理放大、A/D采样,转换为数字信号,并经过微处理器的运算、补偿等处理后,再通过D/A、V/I等电路,仍然以4~20mA或0~5V的模拟信号输出,这种智能仪表相对于全模拟仪表来讲,测量精度得到大大提高,但信号传输过程仍然容易受到外界电磁干扰,传输精度和可靠性都不高。于是,人们在仪器仪表中增加了通信接口(如RS232/485等),以数字通信的方式代替模拟信号传输。但由于这些通信标准只规定了物理层上的电气特性,而对于数据链路层及其以上各高层协议规范,则没有统一定义,致使不同生产厂家生产的仪器仪表由于通信协议的专有与不兼容而无法实现相互之间的信息互访。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使这些网络的通信标准进行统一,组成开放互连系统,于是就产生了现场总线。其次,现场总线的产生也反映了企业管控一体化信息集成的要求。   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各种现场总线相继产生,其中主要的有:基金会现场总线FF(Founda,tionFieldbus)、控制局域网络CAN(Controller Area Network)、局部操作网络Lon Works(Local OperatingNetwork)、过程现场总线PROFIBUS(Process FieldBus)和HART协议(Highway Addressable RemoteTransducer)以及DeviceNet、ControlNet、P—NET等。

网友B(2007-11-01):
直接接FF总线控制器不就行了吗?

楼主(2008-01-07):
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