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电机高手请进

楼主(2004-06-24):
我公司有一台氨机使用的是190kw的电机,多次在一个位置放炮,怀疑操作工带负荷启动,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谢谢

网友:
放炮?什么意思,表现?

网友A:
是线圈放炮吗? 若是,这组线圈要换掉。修复的线圈绝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