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PLC通信

楼主(2004-06-24):
变频器A540与PLC FX2N 通信及具体 的使用方法? 最好能提供使用实例,谢谢

网友A:
要编个程序,但要收费。020-85522229孔小姐

网友B:
如果你在上海我就不要钱, 我有一个现成的程序牛B得很. 连变频器出错都可以清掉, 可以改变频所有参数. 基本上面板可以执行的所有命令全部用485完成 如果是直接用PLC数字量控制就更方便了. 电话:021-63222498/63504256/13816792706杨茂明

网友C(2006-04-28):
如果我要同时控制80台变频器呢?前段时间用485通信作了一下,通信干扰很大,出现指令发出不执行的现象!

网友D:
如果要控制30台以上的变频器最好使用CC-LINK的方式.使用485时最多32台,而且反映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至于具体的方法是使用无协议指令.根据变频器的通讯格式写入即可.张伟13662034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