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与民用设备

楼主(2004-06-24):
我想把变频用于民用的打米机及粉碎机上,?请问各位有什么高见?选择变频时电流与功率有什么注意的。大家来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是否变频也实用于民用方面!

网友A:
要按电流来选择!

网友B:
想干什么?节能、?!提高工艺水平??!提高生产效率/???!都不搭界!民用机械的价格没有变频器价格高,谁会用!?

楼主:
可能楼上不太清楚,用变频在民用上也有很多用处:节能,提高生产效率,更至于可以提高生产工艺。 1.民用电源偏低,用变频正好可以解决该问题。 2.许多地区民用电价格颇高,用变频可节省开支,亦可节能。 3.因电源低,加工出来产品(如打米机打出来含稻谷多)质量低。而用变频也可解决该问题。 有这么多好处,我们何不考虑用两手机器来试验一下呢?

网友B:
要注意:1、民用电220V,电机要选好!三相220V! 2、考虑谐波干扰,要加滤波器! 3、电容性漏电,注意安全! 4、价格要低。 5、服务要耐心,因为用户多数不懂! 6、故障一定会多,因为使用环境差。 7、维修费一定要低,否则老百姓骂。 谁想找麻烦?

楼主:
是呀,楼上讲的很有道理。这些问题我也在考虑,只是我现就职单位有较多两手变频,闲置无用,想把它廉价用在民用上试试。看是否可行!这也只是个人的一些想法!

网友C:
用粉粹机可以提高粉粹精度呀。很好的办法呀。也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D:
如果功率范围在 0.75kw 以下 abb acs50 应该可以满足要求你的要求 并且有内含emc的产品可以选择 体积只相当于acs140 纵切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