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04-06-24):
用面板控制,怎样才能让每次起动时的频率就是上次停止时频率? 我搞来搞去,还是起动就是最低频率。 请各位DX指教

网友A:
你可以查看siemens的功能手册,有关自动重启动和捕捉在启动的,可以通过设置参数已达到你的这种工艺要求!如果你想要详细的参数我明天可以贴给你!

网友B:
谢谢,等你明天的贴子

网友A:
你是用PMU板控制吗?那你的给定从哪加?

网友C:
调整1031为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