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桂军卷绕机问题

楼主(2004-06-24):
明电舍专用变频坏了,如何用其它变频代,请提供通讯地址。13962998337

网友A:
三肯变频器有卷绕专用型

网友B:
个人认为,卷绕专用型的,不如买容量适合的通用型的,再加上卷曲应用宏,very good这样使用也不受限制。ABB的ACS800系列的变频器非常不错。

楼主:
谢谢二位的指点,VT613是一拖三变频器,相当于三台变频器,之间有程序控制,如能帮助改造,高薪酬谢,发短消息至13962098337。

网友C(2008-11-16):
可以用普通变频器代替vt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