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 300 PLC与变频器通过Profibus通讯

楼主(2004-06-24):
我现在的项目中需要S7 300PLC与西门子mm440变频器通过Pfofibus通讯,不知该如何编程和进行相应设置

网友A:
你现在STEP7中进行组态,这样就能把变频器的能通过PROFIBUS-DP总线读写的参数项组态成PLC的存储单元,这样你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些存储单元来控制变频器。

网友B:
mm440有手册可查询,另须订购变频器用的DP模块。

网友C:
需要CBP通讯板,读写命令通过SFC-14 SFC-15系统模块来实现,看看它们的说明吧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