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控制伺服

楼主(2004-06-24):
现在我用欧姆龙的PLC控制三菱伺服,接线为:PLC的CW和CCW分别对应伺服的PP和NP,当CCW发脉冲时伺服正常,当CW发脉冲时电机脉冲运转不正常,震动很大;若把线反接,PLC的CCW和CW分别对应伺服的PP和NP,当CW发脉冲时伺服正常,当CCW发脉冲时电机脉冲运转不正常,震动很大.请问各位大侠是不是伺服的PP这一路出了问题啊?我在线恭候各位答复啊!

网友A:
看来问题不在PLC。

网友B:
PP可能表示正向脉冲.可能三菱的伺服参数设成了正向禁止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