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安装问题

楼主(2004-06-24):
大家好 一台机器的INTOUCH被人毁掉,我在重新安装INTOUCH时,机器总是报警: FAILED TO INSTALL COMMON COMPONENT EXIT INSTALL .如何解决,是否只能重装系统.谢谢

网友A:
不知你指的坏掉是否是删除了intouch 目录,或intouch 组件目录. 在系统注册表中还存在intouch 中的相关键.所以不能安装. 解决部骤: 1.从添加删除程序中选取intouch 及组件进行卸载. 2.WOM 软件删除错误的注册表项 3.重装into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