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变频输出电压不正常

楼主(2004-06-24):
我公司用了两台艾默生45千瓦变频器,TD3000型用在注塑机上,在这之前这台注塑机曾用过“科姆龙”“港蓝”“荣奇”变频器,用上之后生产产品还是正常就是双台泵要求压力比较大节能效果不是很好。后来听说艾默生专用型调曲线有随意性,可能节能效果会更好。后来装上之后发现让变频器一直工作在50HZ不变,还是压力不足,生产出来全不行,后来量了一下电流变频50HZ电流有50A,工频有60A。工频时电压有400V,可是变频50HZ时电压只有350V,变频器也不会保护。请问高手这该如何解决,我想可能是变频器问题?

网友A:
基频设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基频设置没有问题 而且矢量和V/都试了,能想得到的参数都试了,艾默生人来了也没答案

网友C:
好象在节能状态下运行

楼主:
用V/F运行在50HZ不动不可能会节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