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故障请教

楼主(2004-06-24):
请教各位,我公司一台磨床,采用三菱伺服MR-H200A,当进行砂轮进给时,过一段时间就出现AL50报警。这是伺服故障或是电机故障,如何排除故障?

网友A:
50是过载报警 原因太多了,接受不到反馈,也会导致伺服给出大电流 主回路短路也会, 检测,传递元件也会,自己一点点排除吧 多了就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