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icon的应用

楼主(2004-06-24):
请问有用MODICON的PLC的吗? 在ARI03010的模板如何配置?是否可以用SIM32做离线模拟? 谢谢

网友A:
你说的配置是什么意思呢?ARI,测温模块,一般在CONCEPT的硬件组态里按槽位配置好就可以使用了。可以模拟啊,这点我觉得比西门子的好用多了,不过有条件还是亲自外加信号源测试一下比较好。

楼主:
我这用的是三线的热电阻,采集温度但在Concept在线监测采集的数值是从-32757到+32767的数值,这个数是怎样转换成温度值的。热电阻为PT100

网友B:
1.请问你的模拟量信号是电压型还是电流型? 2.若是电流型,采集的数值应该是从0-27648才对吧?

网友C(2006-02-15):
继续关注中。。。。楼上的能仔细解释一下吗 ?

如果是电压应该是采集数值从多少到多少啊?

网友D:
ARI03010接PT100,在模块的参数选择框内选择PT100 -200TO850

出来的数据直接就是温度

网友D:
在模块ARI03010的参数选择清单中选择 2WIRE。和PT100 -200TO850。
出来的数据直接就是你要的温度值。其他的也一样

PS:不是VIP没有办法贴图,否则一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