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教:继电器的反映时间问题

楼主(2004-06-24):
我想用继电器的输出的信号控制一个高速运动的执行元件,继电器的信号是由计算机上的软件给出的。我用的是欧姆龙的G6B-1174P-FD-US继电器。请问各位高手:这样的话继电器的反应时间是不是会很大?

网友A:
用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B:
继电器的动作时间一般都大于0.4S,肯定不能满足高速输出,你可以选择固态继电器或直接选功率晶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