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求助Siemens840C为何在打开工作间门时Y轴向上移动6mm

楼主(2004-06-24):
求助!Siemens840C系统为何在打开工作间门时Y轴向上移动6mm,分析电机、液压与丝杠均没有问题,回零后X、Y轴禁止运行,怀疑是驱动板问题,请高手给予赐教!急!!!

网友A:
你是哪里的? 附近没有高手?

网友B:
让Y驱动开环,看看电动机能不能工作,如果不能,看看YY驱动器LED亮,则驱动故障.

网友C(2008-04-13):
德国威图控制柜用西门子840C系统,有谁会用?
面板 6FC5103-0AB01-0AA2
PLC:6FC5110-BB01-0AA2
CPU:6FC5110-CB01-0AA0
输出:6FC5110-BA01-0AA0
都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