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网络的ping协议问题!

楼主(2004-06-25):
我的GPRS现在已经能够上线了,但是当我PING自己时,PING不通。而且收到从这个IP地址(211.137.162.135)给我返回ICMP协议信息为,重定向ICMP报文,类型是05,CODE是01,并且当我PING上面的IP时,又收不到ICMP信息,不知是什么原因?? 我登陆GPRS得到IP地址后,可否能PING通使用163拨号上网的用户???

网友A:
是可以拼通的. 先用IPconfig得到与你当前机子相连接的所有IP,倘若你既通过有线与Inter网相连,又通过GPRS与Inter网相连,则会得到两个IP地址,其中一个即为你所使用的GPRS的IP.这时你再用PING命令,应该是可以PING通的. 假设你的机子名称为:support,则你可以"ping support"得到当前机子所默认的IP地址.倘若不能ping通GPRS,你可以把当前与机子相连的除GPRS外的其它网络连接全断掉,就可以PING通了.

网友B(2008-04-07):
呵呵,你收到的这个211.137.*.*的这个地址并不是移动实际分配给你的。。。正常应该是10.*.*.*开头的才是正确的IP地址。而你PING地址时也应该PING10开关的这个地址。。。那后面说能否ping通163的地址,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2008-11-11):
云里雾里,我连接上DTU后在电脑侧要测试的时候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