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问题

楼主(2004-06-25):
我公司一台磨床,上下砂轮位置采用三菱伺服控制,放大器型号为MR-H200A,现在当进给运动时,几分钟后就出现AL50报警,可手动快速运动时没发现问题,请教各位同事问题可能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检查电机参数. 老兄你有没有MR-H系列的设置软件,我急用,出钱买都可以.

网友B(2004-07-26):
直接和三菱去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