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euron chip的每个节点电路是不是都得加一个收发器??

楼主(2004-06-25):
请教:neuron chip的每个节点电路是不是都得加一个收发器??? 现在正在做,不是很清楚,请教各位。急!

网友A:
也不一定可以使用一个通讯管理器来实现几个相邻的节点使用一个收发器。 或者干脆用echelon的直连方式。 比较正常的做法是一个节点一个收发器。大家都要互相招呼嘛!! 没有收发器通讯还是比较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