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如何防止一个外部程序多次运行?

楼主(2004-06-25):
如何防止一个外部程序多次运行?比如在画面里做一个按钮运行windows自带的计算器。

网友A:
方法很多. 1. findwindow 找程序的类名称或窗体名称,找到则不运行. 2. 用createprocess 来运行程序.

楼主:
谢谢,邓老师!第一种方法我已经成功了,第二种还没有试!还有请教一下,如何使这个外部程序窗口保持在最前面,即在所有窗口的最前面?

网友A:
setwindowpos (...)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

楼主:
还是没有搞定setwindowpos(),卡在如何取得外部程序的句柄呢?麻烦邓老师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用你的FINDWINDOW找到的handle 来作. 你用的是哪一种语言(VB/VC/DELPHI/CB)

网友B:
这个功能非常实用,在上位软件中制作同类设备的监控小画面时就可以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