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排污口GPRS运用

楼主(2004-06-25):
我司刚刚接触GPRS系统,目前想仔细了解一下关于环保排污口监测的情况,从朋友处得知贵公司有做过环保项目, 我想具体了解环保排污口与你们设备的连接方式.

网友A:
我司原来做的是福建省环保局省重点企业排污口监测项目,现在系统运行稳定,祥细资料我已经发到您的邮箱里了,请查收.

网友B:
可以给我寄一份吗,我也是做环保排污监测的,谢谢 xtidtwwh@hotmail.com

网友C:
Saro-1000P无线数传终端连接方案 1. 应用情况: a) 下位机的串口没有PPP协议栈驱动功能,检测到的数据可以通过RS232串口进行发送。 b) 串口数据量较少。 c) 有一个数据中心,数据中心机运行的系统是WINDOWS,其串口有PPP协议栈,可以驱动透明GPRS Saro-1000P数传终端。 2. 方案: a) 监测现场设备一端:每一台监测现场的设备可以在RS232串口上接一台Saro-1000P的GPRS无线数传终端,此GPRS无线数传终端开机后按照配置好的参数连接上Internet,并和数据中心机(数据中心机通过DDN专线或者其他的方式连接到INTERNET)建立一条TCP连接。带连接建立成功后,Saro-1000P无线数传终端接收从监测设备串口发送过来的串口数据,并将这些数据进行简单的封装,然后通过先前建立好的TCP链路进行发送。也就是说,Saro-1000P数传终端对于监测现场的设备来说完全透明,如果监测现场的设备已经有通过RS232串口直接连接进行通信的程序,则这个程序不需修改即可直接使用。 b) 数据中心一端:数据中心可以考虑接DDN专线或者使用一个透明的GPRS无线数传终端接到internet,但是在使用GPRS无线数传终端的方式下,必须使用能够进行SIM卡----IP地址绑定的SIM卡(否则由于每一次拨号PPP上网后由于获得的动态IP地址不同,底下的数据采集机将无从知晓中心的IP地址)。然后中心机上可以采用标准的windows socket编程进行通信部分的编程。 c) 具体的通信流程:监测现场设备端的Saro-1000P数传终端每一次上电后都自动连上INTERNET,并且主动向数据中心机发起一条TCP连接,连接成功后将会把自身的ID号(2个字节,可以在GPRS 数传终端上进行设置)向中心主机进行发送,所以中心主机在接受(Accept())了一条Tcp连接后,可以根据接收到的前两个字节的ID号判断这条连接来自于哪台现场监测设备。之后的通信对于现场监测设备来说都是透明的通信。对于中心机来说则是一条需要首先侦听一个端口,然后接受远端现场监测设备发来的TCP连接,并根据收到的前两个字节判断机器的ID号,之后如果要和远端的机器进行通信则只要在相应的TCP连接上收发数据即可。 3. 配置方法: 在有Saro-1000P数传终端上进行配置需要进行如下工作: 在Pc机上开一个超级终端软件,建立一条串口连接(57600—8—N—1无流控) 首先将Gprs 数传终端上电,在3秒钟内连续敲”s”键,Gprs将会进入配置命令态: 画面提示: Configure Command State: Press AT+HELP<cr> For help. 进入配置台后,首先请输入: AT+HELP 可以得到如下提示: AT+IPAD=<SERVER’S IP ADDRESS> AT+PORT=<SERVER’S LISTEN PORT> AT+USERNAME=<USERNAME> AT+PASSWORD=<PASSWORD> AT+CENTER=<CENTER NO.> AT+APN=<ACESS POINT NAME> AT+ID=<ID NO.> OK 以上各条AT命令的作用分别是: AT+IPAD=<SERVER’S IP ADDRESS>-----------------设置服务器IP地址 AT+PORT=<SERVER’S LISTEN PORT>---------------设置服务器侦听端口 AT+USERNAME=<USERNAME>-----------------------PPP身份验证用户名 AT+PASSWORD=<PASSWORD>------------------------PPP身份验证密码 AT+CENTER=<CENTER NO.>---------------------------呼叫中心号 AT+APN=<ACESS POINT NAME>----------------------APN域名 AT+ID=<ID NO.>--------------------------------------------机器ID号 典型的上公网(INTERNET)的配置为 AT+IPAD=202.199.188.24 //服务器IP AT+PORT=8888 //服务器端口 AT+USERNAME= //用户名为空 AT+PASSWORD= //密码为空 AT+CENTER=*99***1# //中心号码 AT+APN=cmnet //公网apn AT+ID=5006 //ID号(客户自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