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极性与双极性步进电机有何区别

楼主(2004-06-25):
请问各位朋友,单极性与双极性步进电机有何区别,谢谢

网友A(2007-11-06):
对于驱动器而言,功率回路简单。

对于电机而言,感应式电机无所谓单极性还是双极性,可以简单地视之为单极性,混合式电机往往具备双极性工作能力。

例如同样是三相步进的整半步驱动,双极性可以做到3相12拍,而单极性只能做到3相6拍,若以3相12拍驱动,则效果等同于2个循环的3相6拍,因此转子齿数相同时,混合步进的双极性驱动步距角要精细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