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iFix中绘制iHistorian历史数据的趋势图

楼主(2004-06-25):
是如何连接iHistorian历史数据库的问题,是不是需要使用vba编程解决啊

网友A:
很简单,不用编程

网友B:
楼上的老兄,简单你也要说一下让别人知道啊。你要显示历史趋势实际上很麻烦。要涉及到好多前期工作。包括你在历史定义中定义的历史采集组。那里面有你要显示的历史数据标签。还有其他的。我现在做是用visiconx控件来取得历史数据的。

楼主:
我也是用visconx控件来取得数据的,但是那样的话如何显示在iFix中的chart插件中啊,里面好像没有对iHistorian数据源的选择啊

网友C:
很简单的设置一下就行了,大概步骤如下: ifix工作台-〉工具栏-〉自定义,导入ih工具栏 利用ih工具栏设置当前历史数据库为ih历史数据库,重启ifix 在画面中插入一个图表,添加笔数据源选择对话框出现ih选项卡 接下来的工作就简单了

楼主:
在自定义导入选项中,没有ih工具栏啊

网友D(2004-07-27):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用visiconx控件来获取数据,如果已经定义了历史采集组,不就生成了历史数据库了吗?那样不是很方便吗?如果你用的是visiconx控件来获取数据,那么获取数据后,在工具箱中选择“图表”,在图表配置中选择“图表”,进入后选择“数据源”,进入数据源表达式编辑器后,再点击“历史库”,从历史库中选择你要加入的点即可生成历史趋势图。

网友E:
同意 第一初学者 的说法

网友C:
iHistorian跟历史数据库是两回事, iHistorian是一套专门采集并监视实时历史数据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