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227欧姆电阻

楼主(2004-06-25):
寻227欧姆电阻,色环表示为红、红、紫、黑、紫

网友A:
‘红、红、紫、黑、紫’应该是220000000 欧姆(第三色是后续零的个数), 即 220 兆。有这么大吗?高压上用?

楼主:
确实是227 欧姆,色环标示也正确,是进口传感器上带的,无法配电阻,所以寻找非标电阻

网友A:
实在不行,考虑用 200 + 27 串联看,这是两个标称值。

楼主:
谢谢! 还有以下电阻待寻: 28700欧姆电阻 10K欧姆电阻 100K欧姆电阻 51K欧姆电阻 143K欧姆电阻 1000K欧姆电阻 4120欧姆电阻 280K欧姆电阻 46400欧姆电阻 100欧姆电阻 最后一道色环为绿色

楼主:
正在做一传感器产品,除这些电阻外,寻NPN三极管,放大倍数是500的。 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