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经常跳掉

楼主(2004-06-25):
我用是富士E11,. 变频器不出力,可是电压正常 后来换了一个新的,经常跳掉,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卡住,可是又找不到那里 请问高手的说法,谢谢了.

网友A:
没有什么故障报警的吗?可以查查啊。

网友B:
换新后变频器电流设置与电机额定电流匹佩吗?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
看看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是多少,时间太短的话,在启动和停止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保护! 还有看看负载是不是太大!

楼主:
变频器电流设置比电机额定电流大 后来又发现跳掉,电动机正反跳动,倒车后有恢复正常

楼主:
机械上又查不出什么原因

网友E:
负载类型 对吗?

网友F:
电流设置

网友G:
是不是启动时间设定的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