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王:为何运行画面总死机

楼主(2004-06-25):
我使用6.03版的组态王,为何试运行时总是死机?

网友A:
请问你是否配置了设备 但是在运行的时候实际的设备没有连接?一般如果你配置了像西门子的设备 而且在运行的时候是脱机的话 那样运行系统可能会死机 当然不是这个原因的话 建议你删掉从新装一下 或者是装高一点的版本。

网友:
to:控制爱好者! 我下边的设备是研祥的卡件,运行时提示设备初始化失败。难到是它间歇性的会出问题?那真正运行时不会出大问题?

网友B:
我也遇见过,但我用的是模块;我用研祥板卡时,没遇见此种现象,你可以让组态王帮你更新一下.dll文件,再就是,问一下你用的那家工控机?配置是否合理?方便的话可以改一下工控机。

网友A:
研华的板卡我没有用过,设备初始化失败的时候你的数据通讯还可以吗?如果可以那可能是你的驱动需要板卡的论证,但是一般的初始化失败可能是你的驱动选择不对,能告诉我你用的板卡的具体型号吗?我帮你查查

楼主:
因为是要作一个实验,工控机只用的普通机器改造的:) 板卡我用的是研祥的PCL-731和813,现在还没有和现场的设备连接,我只是想运行我编的程序是否正确,但是死机了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C:
我用过组态王和研华的板卡,没什么问题 如有问题可与亚控联系更新驱动,或请亚控试一下 检查使用的WINDOWS系统,如WIN2000需安装NT下板卡补丁(该程序在组态王的安装光盘上KVPORT)

网友D:
您的问题实在太牛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