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lc密码问题?

楼主(2004-06-25):
听说有一种方法,写入密码后,只有写入密码本人才能打开。不在PLC电路上做文章。请高人告诉我。

网友A:
打开FXGP_WIN-C,读PLC程序,点击"PLC"\"PLC口令更改或删除" 不过,我可以破.也有人把程序部分保存寄存器里面,这样安全些.因为看起来比较累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厂家的PLC。

楼主:
用三菱FX2N的。三菱的破密码的太多了。

网友C:
你这人怎么这么固执,FX2N的PLC怎么加密都能解开的,要实现你要的功能,那你自己设计一个PLC吧

网友D:
一般PLC均有该功能。

网友E:
在工控网站上就有下载呀,如没有,你还可以到我们公司的网站去看看,或许你正好碰上我们提供下载呢(我们有时更新很快)

网友E:
刚才不记得给你提供网站地址:HTTP:WWW.FSZDH.COM

网友E:
实在对不起,回错贴了!

网友F:
没有绝对不能解的PLC

网友G:
广日GH98电梯的程序9千多步,从D300-D500都要正确设置,就是解了密码,没有规格表,我看可能也没有多大用。分析程序可能要累死。

网友C:
人家那是程序做的好,并不是密码解不了

网友H:
求助:现有一化妆品项目要求用三菱PLC编程,急!急!

网友H:
求助:现有一化妆品项目要求用三菱PLC编程,急!急! 联系电话:0752-3318888转561 emill:gwyi001@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