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是啥意思,俺第一次接触三菱的PLC,请帮忙!

楼主(2004-06-25):
LD M8002 TOP K0 K0 H1111 K1 LD M0 FROM K0 K9 D300 K4 LD M0 MOV D304 K4M450 TO K1 K16 K2M45O K1 TO K1 K17 H0004 K1 TO K1 K17 H0000 K1 TO K1 K16 K1M458 K1 TO K1 K17 H0002 K1 TO K1 K17 K0000 K1 LD M0 TO K1 K16 K2M47O K1 TO K1 K17 H0004 K1 TO K1 K17 H0000 K1 TO K1 K16 K1M478 K1 TO K1 K17 H0001 K1 TO K1 K17 H0000 K1

楼主:
咋就没人帮俺看看呢:(

网友A:
以上指令是控制特殊功能模块用的,请问你的机器上用的是什么模块?

楼主: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我用的有FX0-8EYT,FX2N-4AD,FX2N-2DA,主要是对指令本身不是太理解,该怎么用,结果又是怎么样?

网友B:
在第三个LD M0后面是不是少了一句啊,这是一个2D/A的程序,就是把数据寄存器里的数据转换成模拟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