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品目前支持的波特率

楼主(2004-06-25):
lz713c目前支持的串口波特率为110-115200 完全可以满足远程数据传输的要求。 厦门蓝斯通信有限公司 陈承伟

网友A:
而且支持远程修改波特率.许多人号称支持115200,其实根本没有用,因为GPRS的带宽根本到不了.57600就足够了.

网友B:
你们的远程修改功能还有其它方面的功能吗?我们想在每隔半个钟头发一次数据,同时在需要的时候还能够唤醒它来发送数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对于我们的开发要简单,你们有做过这方面的案例吗?我司是从事车载终端的系统集成商.

网友A:
1).修改Apn: \02\08\00\01\06newapn\03\00 效果等价于在at态运行at+apn=newapn 2).修改Apn和center \02\15\00\01\06newapn\02\0B*99**PPP*1#\03\00 效果等价于在at态运行at+apn=newapn和at+cent=*99**PPP*1# 3).修改ID号 \02\06\00\0c\04\01\02\03\04\03\00 效果等价于在AT态运行AT+IDNT=04030201 4).修改主IP地址和端口: \02\14\00\05\04\ca\77\20\66\06\02\17\00\03\00 效果等价于在AT态运行AT+IPAD=202.119.32.102和AT+PORT=23 5).修改辅IP地址和端口: \02\14\00\07\04\ca\77\20\66\08\02\17\00\03\00 效果等价于在AT态运行AT+IPSEC=202.119.32.102和AT+PTSEC=23 6).修改工作模式: \02\06\00\0a\04\01\00\00\00\03\00 效果等价于在AT态运行AT+MODE=PROT \02\06\00\0a\04\02\00\00\00\03\00 效果等价于在AT态运行AT+MODE=CTRL \02\06\00\0a\04\03\00\00\00\03\00 效果等价于在AT态运行AT+MODE=TLNT \02\06\00\0a\04\00\00\00\00\03\00 效果等价于在AT态运行AT+MODE=TRNS 7).修改Modem的电话号码: \02\0d\00\0d\0b13988888888\03\00 效果等价于在AT态运行AT+PHON=13988888888 8).修改Polltime: \02\06\00\10\02\64\00\03\00 效果等价于在AT态运行AT+POLLTIME=100 9).修改SERMODE: \02\05\00\0B\038E1\03\00 效果等价于在AT态运行AT+SERMODE=8E1 \02\05\00\0B\038N1\03\00 效果等价于在AT态运行AT+SERMODE=8N1 10).修改USERNAME和PASSWORD: \02\14\00\03\08username\04\08password\03\00 效果等价于在AT态运行AT+USERNAME=username和AT+PASSWORD=password 11).修改RETMAIN: \02\06\00\0f\02\00\00\03\00 效果等价于在AT态运行AT+RETMAIN=0 \02\06\00\0f\02\01\00\03\00 效果等价于在AT态运行AT+RETMAIN=1 12).令MODEM重启动: \02\02\00\11\00\03\00 远程控制Modem重启动; 13).修改Modem的串口速率: \02\03\00\12\01\00\03\00 效果等价于在AT态运行AT+IPR=57600 \02\03\00\12\01\01\03\00 效果等价于在AT态运行AT+IPR=38400 \02\03\00\12\01\02\03\00 效果等价于在AT态运行AT+IPR=19200 \02\03\00\12\01\03\03\00 效果等价于在AT态运行AT+IPR=9600 \02\03\00\12\01\04\03\00 效果等价于在AT态运行AT+IPR=4800 \02\03\00\12\01\05\03\00 效果等价于在AT态运行AT+IPR=2400 \02\03\00\12\01\06\03\00 效果等价于在AT态运行AT+IPR=1200 如果配置帧正确执行,Modem将会回传OK,否则回传ERROR,而且在ERROR后会有出错的配置项类型值。 6.为了支持远程参数修改,我们对原先的编程接口做了如下扩充: 增加了一个Api: //功能:向指定ID号的的Modem发送控制命令 //参数:modemId:modem的ID号,用以标识一个Modem Modem接收到控制命令帧后,将会进行处理,处理的结果将会回传,如果配置帧正确执行,Modem将会回传OK,否则回传ERROR,而且在ERROR后会有出错的配置项类型值。 回传的数据帧同样通过ModemDataStruct回传, 具体的服务器方的编程请参考随文档提交的例子程序源代码。